自动取出系统常见故障排除

楼主(2012-10-26):
自动取出系统常见故障排除
一、故障:安装机械手后,注塑机不锁模。
    排除:1、内部锁模信号是否有输出
          2、信号线的线号是否有错,接线是否有误
二、故障:取出一模产品后,注塑机报警,不循环。
    疑点:1、注塑机循环时间不足
          2、检测感应开关位置不到位
          3、内部再循环没有输出
三、故障:机械手不全自动,不能原点复归。
    疑点:1、待机状态下各电眼没有全到位
          2、机械手全自动信号没有连接
          3、手控器参数没有设定
四、故障:机械手手控器没有显示
    疑点:1、内部IC有松动
          2、手控器亮度不足
          3、手控器显示屏排线坏或屏坏
五、故障:机械手原点复归往反向跑。
    疑点:1、查看伺服参数是否正确
          2、原点接近开关是否出现短路或不良
六、故障:机械手38报警与轴09报警。
    疑点:1、手控器中“位置”设定过大
          2、手控器中行程上限设定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