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和检规上的字是怎么印上去的?

楼主(2012-10-26):
丝锥和检规上的字是怎么印上去的,厂里的丝锥长时间使用后,丝锥表示全磨没了,常出现拿错丝锥和找不到丝锥的事,尤其是我这还有美标,英标的丝锥。

网友:
用电化学腐蚀,或者激光蚀刻,和轴承厂的做法类似

网友(点评):
高端啊, 没用过。

网友(点评):
这玩意很简单,不是什么高端,设备也不贵,电化学腐蚀的更便宜,就一些电解液、海绵、电极、电源,激光的贵些,还有电火花蚀刻的,就是一高压电笔,写字的时候脉冲放电,劈里啪啦响,工件上就被腐蚀出书写的字迹了

网友:
电化学腐蚀,建议自己做记号

网友:
买个电动刻字笔直接刻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重新刻字的想法不太容易操作,一方面是需要专门的设备,一方面是操作较为困难。
丝锥分不清楚的话,可以考虑分类存放、用颜色标记等等

网友:
这个能否??不做广告自己搜……

网友:
这个还是自己做好标记吧,丝锥很容易拿混乱的,粗牙和细牙要尤其注意

网友:
现在每个企业都在推行6S管理,真的做好6S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