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跟丝杆要怎么选呢?

楼主(2012-10-26):
如图:电机跟丝杆的选型要怎么选才能达到要求呢? 求教育啊~~~本人菜鸟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找专业的经销商,告诉他们数据,让他们给你提供官方的数据,就很好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找专业的经销商,告诉他们数据,让他们给你提供官方的数据,就很好选了

手头上只有电机供应商的数据 主要是不知道这个怎么计算 先选丝杠再选电机 不知道丝杠应该怎么选 之前的是直径16MM*1.5螺距的丝杠 速度大概是每秒4MM现在要改成每秒20MM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

楼主:
求帮忙  求解答...

网友B:
你首先要看电机额定转速每分钟多少圈?
如400w伺服电机额定转速1500/min,丝杠直径16导程1.5,为例:
1500/60=25圈/每秒,
25圈/每秒X1.5(丝杠导程)=37.5(每秒/mm)
37.5(每秒/mm)X4秒(实际所需要多少秒完成)=150mm

网友:
速度伺服或者步进的一般没问题。主要看扭矩问题,和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要看电机额定转速每分钟多少圈?
如400w伺服电机额定转速1500/min,丝杠直径16导程1.5,为例:
1500 ...

谢谢谢谢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