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二位工程图只能这样做吗

楼主(2012-10-26):
最近在学solidworks,看到画圆都是先随意画,再用只能尺寸更改。
画直线长度也是这样做。
这比起CAD要繁琐多了。
话说solidworkds画圆只能这样吗?不可以动态画圆一步到位吗?
求。。。。

网友:
貌似就是这个样子,我也是这样做的.上学的时候一开始学很不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你不觉得这样更简单么,可以随意改变大小。我感觉比cad好用

网友:
关键字:参数化。

网友:
可以参数时时驱动,还是这样好!

网友:
5楼正解,直接输入长度直径什么的一步生成

网友:
这点上,proe和sw是一样的,ug可以直接输入尺寸

网友:
前几天新装了SW2013,可以像CAD那样直接输入尺寸的,其他新功能还没感觉到。以前用SW2007好像只能修改数值。

网友:
我感觉solidworks这个功能比cad好太多;

网友:
CAD习惯了玩SW自然觉得麻烦。不好比较,因人而已

网友:
三维制图软件都这样,这是为了方便修改的,关联设计能做的更好这样

网友:
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是不需要即时给个确定尺寸的,圆或线等拖到差不多的尺寸,最后再统一规整反而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2013-10-01):
这就是尺寸驱动图形,这样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