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钢上打孔怎么办?

楼主(2012-10-26):
用普通台钻在高速钢(没退火)上用钻头打孔(10以下)行不行?用什么钻头?具体点。。。直接电火花线切割?没用过不知道这样的孔靠谱不。。。

网友A:
一般高速钢淬火硬度HRC60以上,建议用电火花打孔,线切割切成品。当然还得看尺寸精度要求,必要时上磨床如:万能磨、坐标磨等等

网友:
用线切割就能满足你了。

网友(点评):
线切割可以。怎么下钼丝?

网友(点评):
用放电打孔机啊。

网友:
电脉冲吧?钻的动成本也太搞了,折断一个钻头肉疼的。

网友:
高速钢早些年就是主流的刀具材料,就是用来做刀具的,楼主还想用刀具来加工高速钢吗,
不要考虑切削加工了,就像楼上提的,用放电或线切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高速钢淬火硬度HRC60以上,建议用电火花打孔,线切割切成品。当然还得看尺寸精度要求,必要时上磨床如: ...

看样子只能用电了

网友:
同意,用放点,线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高速钢淬火硬度HRC60以上,建议用电火花打孔,线切割切成品。当然还得看尺寸精度要求,必要时上磨床如: ...

磨床怎么加工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床怎么加工孔呢

能加工孔的磨床有:内圆磨床(只磨内孔);万能外圆磨床(能磨外圆、内孔、靠面);坐标磨床(能磨孔系,如带数控可编程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磨床怎么加工孔呢

能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床怎么加工孔呢

能磨内孔

网友(2012-12-09):
引用 网友C:
能磨的,

孔都没钻,咋磨呀。请教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可以直接在高速钢上打孔!不过转速要低!绝对可行!装夹要稳,当然在台钻上的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没有一个向上的推力,就是说在钻通的那一刻不能有效控制向下切削的速度,容易折断刀具!可以在炮塔铣或是数控上做!

网友(2013-01-15):
有专门的高速钢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