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内装轴承,孔的直径是φ42H6能合适么?一般选什么配合公差

楼主(2012-10-26):
1、孔内装轴承,孔的直径是φ42H6能合适么?一般选什么配合公差
2、有些表面粗糙度挺高的像1.6;发黑后还有效果么?一般发黑后的粗糙度是多少?

网友:
这要看工况,说详细点,看看!

网友:
得看你的轴承在什么情况下工作 啦,要求不高,H7就可以了吧,表面粗糙度跟发黑没有关系的,现在的药水发黑基本不影响

网友A:
你那轴承应该是6004的轴承,如果按你H6配的话,会稍微松了点,最好是JS.有时候就是凭经验,我的选择Φ+0.005/-0.0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轴承应该是6004的轴承,如果按你H6配的话,会稍微松了点,最好是JS.有时候就是凭经验,我的选择Φ+0.00 ...

建议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