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挂钩选什么材质?满足强度的话

楼主(2012-10-26):
有人做过此类挂钩吗?满足承重强度的话,一般挂钩体圆棒材质是用什么的?

网友A:
条件不具体,不好回答啊。比如使用环境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具体,不好回答啊。比如使用环境等等...

就一挂钩啊,是用环境就汽车上挂挂绳子吊吊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一挂钩啊,是用环境就汽车上挂挂绳子吊吊东西

A3!

楼主:
引用 网友B:
A3!

A3抗拉强度不行!最后用45#钢啦,冷弯后再热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A3抗拉强度不行!最后用45#钢啦,冷弯后再热处理!

汽车底板下的挂钩!?不是A3的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