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case moulding ?还是写错了

楼主(2012-10-26):
各位高手,请问什么叫case moulding,还是写错了?看产品图片像是铸钢的箱体。

网友:
case mould 用 有道 查 意思是: 母模

楼主(2012-11-28):
谢谢,我知道有道,但是母模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和母模(也有称凹模的)对应的是凸模(CORE)。母模,(CASE)在有些模具(如压铸模,注射模)里称CA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母模(也有称凹模的)对应的是凸模(CORE)。母模,(CASE)在有些模具(如压铸模,注射模)里称CAVITY.

谢谢,cavity很清楚,只是没听说叫case mould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cavity很清楚,只是没听说叫case mould

在塑料注射模里称为CAVITY及CORE,但是在冲压模具里就按照中文来说一般称为凸模和凹模,也有称公模母模的。特别是冲压模具里的冲裁模具。

网友:
模具一般都是为两部分 一凹一凸(一母一公)

网友:
应该是做这个产品叫Case 的模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