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将现有3500*270*7.5的铁板重新加工平面,平面度要求0.01mm,有联系方式吗

楼主(2012-10-26):
因设备精度要求,需要将现有铁板重新再加工,平面度要求加工后厚度不能小于7.3mm(现最薄处为7.5,最厚处为7.9不等),每1m的两个点相差不大于0.01mm,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估计没人敢接。1M两个点平面度0.01MM,你怎么测量?

网友:
太难了,试下电火花加工吧

网友(点评):
电火花加工??我表示完全不理解该如何做?

网友:
这个有点难为人了,这块板光是本身的变形就远远超过你的精度要求了。
想象一下长达三米五的一卷钢带,光移动一个位置就得有多少变形呢?

网友:
先找准基面做电火花切割,要是不懂可以找电火花加工厂进行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