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彻底清除SOLIDWORKS 软件的残留。

楼主(2012-10-26):
我把低版本的删除,在安装2012SP4,安装失败以后,我在安装低版本也安装不了,安装系统出现提示。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直接format,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format,个人建议

那还不是重新安装系统,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那是因为你非法卸载了,卸载的时候应该用solidworks自带卸载功能。对于你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就是因为非法卸载造成的,后来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干脆重装了系统,就OK了。重装系统也不算麻烦,为了找彻底清除solidworks的办法所费的时间也已经装好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