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你搞得定吗?

楼主(2012-10-26):
如图所示,普通螺旋灯头螺纹。注意精度。未作说明0.05mm

如果说你能加工外螺纹,请问,内螺纹又如何加工?

期待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A:
有标准不?灯泡屁股那螺纹肯定不是切削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那也至少按照切削出来的模具撒。

网友:
粗看像这个,但是角度和螺距有出入。

网友(点评):
已经准备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不?灯泡屁股那螺纹肯定不是切削加工出来的。

灯泡的屁股是挤压出来的。
现在需要加工一个实心的模具去挤那个屁股。。。

网友(点评):
有标准刀具最好,没有的话,用圆头内槽刀加工。

网友(点评):
加工螺纹是吧!按照齿形加工螺纹铣刀片,加工中心螺纹铣削

网友(点评):
在嫌麻烦,放电好了!!

网友(点评):
放电的电极要车不?车电极的功夫我不能直接加工零件啊?

网友(点评):
圆头槽刀只能加工螺纹牙底吧,牙顶又该如何加工呢?

网友(点评):
直接一把球刀就搞定了,用的着加工中心吗?

网友(点评):
ONELEE 说的很对,用不着上加工中心,小菜一碟。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螺纹,期待高手

网友:
宏程序很好搞

网友:
用成型刀?这样貌似震动会很大啊!
或者像磨丝杠一样磨?

网友B: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难度。

网友(点评):
数控干的吗?

网友(点评):
人家要的是内螺纹,你这个外螺纹人家也没难度啊

网友(点评):
加工费够买几个灯泡啊?

网友(点评):
要否贴个此工件的刀具看看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难度。

哥,救我。。。。

网友(点评):
内螺纹估计找不到合适的刀片。需要定制。或者在磨刀机上磨一把。

网友(点评):
用线切割割一把在修磨。

网友:
我来问一句内螺纹呢怎么加工啊

网友:
想怎么加工就怎么加工。

网友:
用普车估计我肯定能干出来

网友:
用数控应该能车出来吧

网友:
如果做手办,普通车床都可以做到。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啊。说实话,内R用螺纹刀就车了,但外圆的R怎么处理啊?我比较同意,应该是磨具挤压成型的。

网友:
这是非标的丶普车干

网友:
这个数控上能车吧

网友:
只有旋风铣加工,既快又好,其他方法都不可靠,像你这个外螺纹,50毫米长只要1分钟搞定,表面可以到0.8,假如是内螺纹50毫米长只要1.5分钟搞定,表面可以到1.6.

网友(点评):
人家做个挤压模,至于上旋风铣嘛。

网友:
不管加工什么产品,你追求的是精度,效率,如果是干着玩,那方法很多,假如是做产品,那就不一样了,不仅仅是能不能加工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到既快又好。

网友:
灯泡头上面的那个扣是挤压的,

网友:
上车床啊~

网友:
不错,外螺纹你可以做个挤压模挤压,请问内螺纹可以挤压模挤压吗?

网友:
加工这种螺纹有几种方法,成型刀,旋风铣,螺纹磨,如果加工到产品灯头用的是管螺纹滚牙机

网友:
曾经听说是旋压模加工的,但没亲眼看过

网友:
编一个宏程序(圆的公式)配合G33这样的指令就可以啊  内外都可以这么加工

网友:
这个螺纹有点技术含量。我们公司专业做螺纹机器的。

网友:
不会 帮你顶一个

网友C:
好做的很,我前两年做过导程176的双头圆弧螺纹,比你这个难多了,http://www.56.com/u70/v_MjgxMTM1OTU.html,这个是我当时东西做完后拍的,不信的可以看看,咱好歹也是牛人一个。哈哈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
内螺纹跟外螺纹不是一样的吗,你像外螺纹那样挤出来,用里面的螺纹不就可以吗?不然灯泡螺丝灯座是怎么做的?

网友:
感觉好像不一样

网友:
真不会转弯

网友:
刀具问题应该不大吧,我觉得程序比较难吧,要把螺纹的顶端和底端都做成圆的有难度   以上是我个人观点   求指点     目前还不懂宏程序

网友:
用数控车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泡的屁股是挤压出来的。
现在需要加工一个实心的模具去挤那个屁股。。。

做把成形刀?

网友:
论坛有这种螺纹的宏程序实例

楼主(2012-12-11):
引用 网友C:
好做的很,我前两年做过导程176的双头圆弧螺纹,比你这个难多了,http://www.56.com/u70/v_MjgxMTM1OTU.htm ...

精度没得保证。。

网友:
干着玩的

网友:
圆头刀配合用宏程序。。

网友:
用旋压法试试看

网友:
其实用尖刀就可以车削的。
见贴
      尖刀车圆弧螺纹 懂宏程序进 懂MC9数控车的进,懂数车手工编程的进
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