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个半自动压端子的机器,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2-10-26):
求助求助:弄个半自动压端子的机器~~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振动盘,直振,导轨等都还没画,还是半成品,没画完
工件是:4.8插片端子
因为担心用一段时间后,气缸轴会有转动和不规律的偏移,弄了2根导杆来限制。这话方法是否有效?
还有其他地方不合理的吗,谢谢指出指教哦~~

来张全图,气缸是可调行程的那种,没有画出来

成品:

网友A:
导柱不建议采用。工件定位点,增加导向,确保机构压装的准确性。 你这样设计,刚开始用,可以满足要求,但是过段时间后,就出问题了。

网友B:
需要缓冲器
还有上下位不准,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柱不建议采用。工件定位点,增加导向,确保机构压装的准确性。 你这样设计,刚开始用,可以满足要求,但是 ...

谢谢指教哦
因为上下冲压模(共4片)会慢慢损耗,一段时间需要更换。
工件处定位应该怎么弄呢,我还是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缓冲器
还有上下位不准,怎么调

上下位调起来应该不难,4片冲模可以调整好位置后再锁紧螺丝

网友C:
设计思维错误,搞个模具和市贩品大不相同,费力又不讨好。

网友D:
感觉做个气缸加个压端子的模具啊,搞个导向,稳定又高效,制作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思维错误,搞个模具和市贩品大不相同,费力又不讨好。

模具不会不方便呢,因为现在的小冲床上都在用这种。当地有线切割专门做这个模具的,拿这个模具用也是方便以后磨损后能及时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做个气缸加个压端子的模具啊,搞个导向,稳定又高效,制作还简单。

可以简单说下怎么设计吗,哪种方式的导向比较好呢

网友:
我现在手上没有模具图,有一种带导向的成型模具结构,有时间我给你找下资料。或者用模具架。

网友:
简单一个设计却大有学问。领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哦
因为上下冲压模(共4片)会慢慢损耗,一段时间需要更换。
工件处定位应该怎么弄呢,我还是想 ...

冲床的冲压模具接触过没?就做类似于那样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床的冲压模具接触过没?就做类似于那样的机构

哦哦,应该知道是哪种了,谢谢
是类似这样的导柱吧

网友E:
脱模结构(脱料板)也不能少,气缸只起到力的输出不做定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脱模结构(脱料板)也不能少,气缸只起到力的输出不做定位用。

应该用不到脱模吧,压好后,直接拿着电线就出来了
类似这个图

网友(2014-09-08):
打端子机,市面上很成熟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