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心机如何加工两端SR7 的轴??

楼主(2012-10-26):
如题。 目前走心机只能加工一端SR,另一端要二次加工, 效率太慢。各位大侠, 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与适合的设备介绍.

网友:
用双主轴 双系统的,

网友:
楼主用双主轴的走心机就可以做到。目前俺正在搞这个,是个新手,不知那位大侠有经验的,想学习学习

网友A:
一次也行不过切断有平面,不然只能带副轴(后车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也行不过切断有平面,不然只能带副轴(后车头)的

量产过程,确实发生过这个问题.  平头.  只能用双车头双系统的设备生产吗?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这种设备目前公司没有? 多数是单车头的.

网友:
宁夏小巨人公司有双主轴的走心机.可以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2012-12-08):
津上BO205双主轴……双系统的

网友(2013-07-19):
清远瑞鹏走心机RPJY-G205E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