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加工中心B轴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2-10-26):
如题,没见过也没拆过加工中心,搞不懂其是怎样工作的。大伙别见笑!此视频相信大伙都很熟悉了,但一直搞不懂此加工中心的B轴的旋转工作原理?是用电机接直驱动还是用减速器?如果用直驱的话要用多大的伺服?如果是减速器的话,用的是什么减速器?涡轮?行星?谐波?还是其他什么减速器?

网友:
哎, 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应该是力矩电机驱动

网友:
一般这类不做重切的基本是力矩电机,B轴这些高端机是靠配置的圆形光栅尺来实现全闭环的控制的
大的一般是配减速模块的  常见的是双蜗杆错齿技术来实现间隙最小化和高刚性的

网友:
坐等高人出现啊   DMG的加工水平

网友:
还用说,肯定力矩电机的。

网友:
  力矩电机可实现快速旋转。。。。

网友:
意大利ROTOFLUX旋转接头——加工中心主轴冷却用旋转接头
热线:010-82275326 / 13811782875

网友:
没人发个内部图

网友:
力矩电机+双向轴承 +圆光栅  中心部分是用于通液压 气体 的回转密封

网友(2012-11-30):
只知道是车铣中心。结构不懂。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