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焊接分析中网格划分和单元使用-结构静强度

楼主(2012-10-26):
结合本人的工作,现讨论一下关于焊接件分析时的网格划分和单元使用问题。

大家知道焊接结构件的静力学分析,宏观考虑结构的刚度和变形;局部考虑结构焊接接头的应力与应变。

那么,我现在只谈局部接头的分析,目的是将所得结果与相关的标准作比较,而评价接头的疲劳寿命。

评价焊接接头的疲劳寿命,可采取三个应力量:S,Kg*S,Kg*Kw*S。

因为三个量都可以拿来评价疲劳寿命,所以,在焊缝处理上就存在差异。

1,用S,S是距离焊缝一定距离出的正应力。若用此方法,那在网格划分时,相对容易。但是结果不够准确。不能反映结构和焊接工艺对结构强度的影响。

2,用Kg*S,Kg是结构应力集中系数,焊接结构件局部焊接接头的尺寸与整个构件比较,尺寸较小。很多人喜欢将焊缝忽略,采用壳单元。虽然可以节省运算规模。但是,壳单元无法模拟出焊缝的特征。当然,这样也不是无法评价接头部位的疲劳寿命。一些标准就是通过选取焊接处的集中应力来评价。在分析时,不能直接得到分析结果。必须参考相应的标准,查询系数,而后得到结果。

3,用Kg*Kw*S,Kw是焊接引起的应力集中系数,此参数与焊接的形状有关。若用此参数,必须将焊缝的局部特征建立出来,并采用实体单元。至于建立的方法和网格划分要求,我曾经上传过相关资料。因为实际焊缝的截面尺寸是变化的,而分析时是理想的。所以这种方法所评价的结果,有一定出入。

考虑到分析结果要与实际测试对比。综合来说采用法3是比较合适的。当然有些是采用法2的如果关心的重点不在焊缝处。

以上观点更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相关标准,比如欧三,BS,和船级社的标准。

网友(2013-07-25):
楼主workbench 研究的很透彻啦

网友(2013-08-24):
很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老兄能不能把头像换了,看着恶心。

网友(2015-07-29):
现在正要做这方便的分析,学习一下

网友(2017-01-12):
    版主,请问如果只是校核焊缝的静载荷,不为计算疲劳寿命,用有限元应该怎样做(主要是指应力的提取和结果的判定)?
    如果是疲劳计算,可根据相应的规范,采用名义应力或者热点应力或者缺口应力等。但是我没看到资料讲静载怎么用有限元断定。
    一般的教材和资料会介绍焊缝校核的手算公式,但是对于复杂结构,公式很难去实施(因为公式中的边界力很难确定)。然后一般经验中,焊脚尺寸定为较薄板厚的0.7倍,认为是等强匹配(这个很好理解),普通结构,可以认为在母材强度够的情况下,焊接处也不会破坏。但是对于一些高应力去,焊缝还是应该校核的吧?
    用有限元计算出来的是包含应力集中的真实应力(当然模型建的不好,也会有应力奇异),在接头局部处常会超过许用应力,但是对于静载,我们知道,这并不一定会破坏。有的人说要提取焊喉应力,不知具体是怎么实施的(焊喉概念我知道)。
    请问你在校核焊缝时是怎么办的?
    先谢谢了!

网友(2020-12-09):
正要做这方便的分析,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