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40数控车床的刀架定位老不准确,有时差0.1,有时能差0.6~0.8

楼主(2012-10-26):
C6140数控车床的刀架定位老不准确,有时差0.1,有时能差0.6~0.8。大批量加工 不一定哪次换刀以后尺寸就会跑。。 也不能每个都去量啊  刀架拆开了  定位销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啊。。。怎么回事啊  求教、。。。。。。

网友A:
如果确定刀架可以锁紧,那就有可能是丝杠间隙或是导轨的磨损造成的。当然,当你拆开这个刀架后,看到的刀架下方定位机构没有问题的时候才能这样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刀架可以锁紧,那就有可能是丝杠间隙或是导轨的磨损造成的。当然,当你拆开这个刀架后,看到的刀架 ...

丝杠可以排除 单独打表没问题   把表放在刀架上 换刀后 打表就变  不稳定

网友:
你把刀台的固定螺丝查下,

网友:
刀架有没有拆过?拆过那就是刀架问题。

网友:
可能是刀架定位齿盘磨损了 把反转锁紧时间调长一点

楼主:
还没拆 呢   本来想拆 呢   谁知又好了   所以就没拆    如果拆怎么拆  要注意什么

网友(2012-12-09):
你要看下你的换到时间是多少 一般是1000才行。有时候换到时间短也会造成 换到不稳定的.

网友:
调整一下螺母间隙就可以, p; ~  `- E4 j+ h

网友:
把砂铁紧一下

网友:
你这个相当可能是机械上什么毛病没有。坏就坏在2种情况:1。换刀时间太快了。你点击设置参数里面的换刀时间。我记得好像要1000吧。时间长了记不清了,你参照说明书弄下。2。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确定刀架不准的。一般车100个活出来 有4 5 个活有问题的,都是你的夹具和刀的问题。你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