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机为什么会漏油?正常吗?

楼主(2012-10-26):
干式切削,主轴上常往下滴油,虽然不多但常会有。有的老师傅说这正常,可又没解释清楚。希望懂的人能解释一下,提前谢谢!

网友:
肯定不正常,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A:
数控的或半自动高速插齿机主轴是自动润滑的,在运行过程中有少量的润滑油下来也算是正常的。

网友:
自动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的或半自动高速插齿机主轴是自动润滑的,在运行过程中有少量的润滑油下来也算是正常的。

是自动润滑,可此问题的确给干式切削带来了困扰,刀上有油粘铁屑造成二此磨损。

网友:
想一点油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只能适当的将润滑调小一点,但不能关掉的,一旦润滑关掉了对机床本身是极不利的。

网友(2013-08-02):
国产机床是容易漏油,主轴里面有个橡胶垫,机床出厂后厂家会送一个备用的,一年换一次。能保几个月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