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不要求强度,粉末冶金和压铸哪个成本更低啊?

楼主(2012-10-26):
在不要求强度的情况下,粉末冶金和压铸那个成本更低啊?
谢谢。

网友:
好像是压铸吧

网友:
要看批量,压铸模成本高,生产成本低,适宜于大量

网友:
也要看看零件的大小,大的话粉末冶金很难做,报废率多

网友:
要结合零件的 大小  批量、 复查程度来选择,  如果批量小  零件复杂  用粉末冶金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