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注塑机中子?

楼主(2012-10-26):
各位大咖,小弟初步接触注塑行业,请问注塑机中子A,B,B,D是什么?能解释详细点最好啦,谢谢!

网友(2012-12-15):
我理解中子就是顶针,注塑机往模具中注射胶料后,需要把制品顶出来。至于ABBD我理解是不同顶针位置的编号吧。

网友:
中子一般称为抽芯,主要是一些侧向型抽芯,通俗点就是比较大的,行程比较大的滑块,不能采用机械式侧抽芯来完成的都会用到中子!ABCD只是给它的编号,功能是相同的,意思是指有这样的四组抽芯功能,可以全用,也可以只用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