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系统从空压机出来到干燥器的管子一般要多长

楼主(2012-10-26):
大家好,请问制动系统从空压机出来到干燥器的管子一般要多长,主要是用来散热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用途,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取决于你将干燥器布置在什么位置。用钢管,散热好。

网友:
散热还有一个缓冲的作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铜管呢,用来散热的,楼上的专家,请问一下,缓冲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那个从空压机到干燥器的管子是否应该要比干燥器的位置高,这段管子中如果有水分的话,是否不容易干燥呢?
请指导指导,越详细越好,多谢

网友:
貌似主要是用来散热的,

网友(2013-12-11):
1:管子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散热的;具体长度保证散热即可。
2:空压机出口的位置应该比干燥器的位置低,这样防止水分直接进入干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