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里面 的哪个槽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2-10-27):
请问各位大侠孔里面 的哪个槽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
附加上图纸

网友(点评):
你还差一个剖面图吧,这样看不出你槽的形状啊。

网友(点评):
你还差一个剖面图吧,这样看不出你槽的形状啊。

网友(点评):
铣床可以加工。

网友:
电脉冲应该精确点。

网友A:
用提拉刀。

网友B:
镗孔就可以

网友C:
槽是单边的吗?应该还有个方向的截面图才清楚

网友D:
标下外形尺寸吧,没尺寸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槽是单边的吗?应该还有个方向的截面图才清楚

槽是单向的,尺寸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是圆的吗?它有个偏心吧?

网友(点评):
如果有偏心把偏心垫出来再车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下外形尺寸吧,没尺寸不好说

尺寸要求不高,昨晚在数上看到的,没记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提拉刀。

好像提拉刀不可以吧,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镗孔就可以

我试试看

网友:
这是镗孔工艺吧,先把刀进入孔边,在移动工件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
我不好上图,刀具手册上有,你用什么牌子的我给你查编号。

网友:
你的图无法确定零件形状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偏心镗就可以了。

网友:
电火花 可以打

网友:
看不懂这图

网友E:
要另一截面视图方可知道,槽形状

楼主:
引用 楼主:
槽是单向的,尺寸要求不高

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另一截面视图方可知道,槽形状

就是在一个轴套里面开一个单边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