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效果变差了

楼主(2012-10-27):
请问

线圈做的振动机在220V50Hz电源下振动效果很好,但是转为220V60Hz效果就变得差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改变频率要计算匝比如果增加频率要减少匝数

网友:
也有可能是原来震动元件谐振在50Hz上。你改了频率,要调整谐振状态。没看过实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可以买一个调频控制器试一下

网友(2013-01-11):
加强弹簧刚度试试,电源的频率变了,振动系统的激振频率也变,弹簧刚度可以改变这一点

网友:
也有可能是原来震动元件谐振在50Hz上。你改了频率,要调整谐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