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械用什么软件能出数据图纸

楼主(2012-10-27):
花生摘果机 是在东北地区用于花生托果
是在田地里行走使用
我对机械制图不懂  想问下自学 画这个机械图纸  有难度 吗    什么软件容易上手
感谢大家光临指导  谢谢

网友:
AuoCAD最常见,最容易~~~画图容易,标公差要求难啊

网友:
用AUTOCAD画最简单,但是得有一定的机械基础,不然是无法完成尺寸和公差标注的!

网友:
不懂机械制图的话,确实有难度,建议先找本机械制图,边学基础知识,边学autocad制图,上图产品建议用三维软件PRoe或UG绘制零件图,然后进行组装,然后再出工程图,接着就是工程图的修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面的产品你还需要一下测绘工具。

网友:
最好用三维的, 还有就是公差配合你不好标

网友:
用三维的就可以啊!

网友:
solidworks容易上手,问题是你得有基础知识,否则很多名词都不懂,更别说操作了

网友:
学习下CAD,和SOLIDworks,或其他三维软件

网友:
对不懂的人来说,难,难,难

网友:
先分解,cad制图,组合

网友:
画图不难,关键是设计结构

网友:
没有机械基础的,什么软件都有难度

网友:
CAD,不过需要好好练习

网友:
对入门者难度不小

网友:
pro-e   生成cad

网友:
学CAD简单,但是不直观。楼主如果没有一定的空间想象力,CAD的设计你最好不要去搞。三维的学习稍微比CAD复杂点,但是直观,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容易上手。再说,三维也是以后制图的发展方向!

网友:
用SW出效果图,如果可以的话就用SW出加工图,如果不行的话就CAD出加工图。
SW相对于三维软件来说是比较好掌握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