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材料锻造问题的疑惑,求助

楼主(2012-10-27):
在看到手册上介绍部分零件加工工艺流程: 下料----锻造----正火(退火)----粗车----消除应力失效----调质----精车,之后其他表面热处理处理以及精磨。手册上介绍绝大部分零件都要锻造和正火工序,而实际工作中看到很少看见锻造和正火(退火)工序。我的工作中一般都是下料---粗车-----调质-----精车。。。。。。
我想问一下在你们实际工作中有没有要求要锻造和正火工序。1.是在什么条件下要必须要有这两道工序。2.锻造和正火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网友:
很多时你看国内手册都是与现在的理念完全脱节的,那些手册很多东西几十年从未跟进过,有机会找几本日本德国的手册看看

网友:
锻造是为了组织好,退火或正火是为了容易加工

网友:
德国手册好

网友:
正火是为了消除锻造残余应力和便于加工。

网友:
5楼说的非常正确,锻造是将钢锭加工成需要的板材或棒材,然后进行退火消应力便于后期加工下料。接着再就是粗车或调质、精车,之后其他表面热处理处理以及精磨。

网友(2012-11-29):
将工件加热到适当温度,保温一段时间后从炉中取出在空气中冷却的金属热处理工艺。正火与退火的不同点是正火冷却速度比退火冷却速度稍快,因而正火组织要比退火组织更细一些,其机械性能也有所提高。另外,正火炉外冷却不占用设备,生产率较高,因此生产中尽可能采用正火来代替退火。正火的主要应用范围有:①用于低碳钢,正火后硬度略高于退火,韧性也较好,可作为切削加工的预处理。②用于中碳钢,可代替调质处理作为最后热处理,也可作为用感应加热方法进行表面淬火前的预备处理。③用于工具钢、轴承钢、渗碳钢等,可以消降或抑制网状碳化物的形成,从而得到球化退火所需的良好组织。④用于铸钢件,可以细化铸态组织,改善切削加工性能。⑤用于大型锻件,可作为最后热处理,从而避免淬火时较大的开裂倾向。

网友:
这么说吧。没有锻造和热处理工序的产品一定是低档货。
都不可能用在恶劣工况下的边缘件。
附加值低,挣不着钱的低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