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板材的型号呢

楼主(2012-10-27):
PS:这是办公室隔间用于连接瓷砖墙体和木板的角铁。
我看材质,好像是铝的?谁知道这东西的牌号?我想了解一下。
太常见了~呵呵,上面还看到有两个小加强筋,好像是冲压出来的呢

还有,就是。这表面是怎样处理的呀?这么亮、阳极氧化???不至于吧?成本?

网友:
这是连接板式家具的角铁,材料一般是普通钢材冲压或者铸造的,表面镀锌。

网友(点评):
大体是SPCC之类的材料

网友:
简单是冲压件

网友:
镀锌。有压铸和冲压两种。压铸有铝锌两种材料。精抛光加工。冲压使用普通不锈钢板,完成后镀锌镍。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请问镀锌镍是指镀锌还是镀镍还是同时镀 啊?镀锌和镀镍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有压铸和冲压两种。压铸有铝锌两种材料。精抛光加工。冲压使用普通不锈钢板,完成后镀锌镍。

网友(点评):
冲压使用普通不锈钢板,完成后镀锌镍?

网友:
一般大多都是采用普通冷轧钢板,冲压成型,然后电镀。锌镍(防锈)表面光亮。

网友(点评):
哦哦。那么电镀锌镍是指镀锌,镀镍,还是同时参与两种元素呢?

网友:
就是普通的A3料或冷板。冲压,一次成型,或二次。然后镀锌。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下,A3板是什么材质呢?~

网友(点评):
A3就是Q235-A

网友:
那两条筋应该也是冲出来的吧

网友:
镍跟锌不能同时镀。关键看你的件用在什么地方。镍的价钱高,镀镍的同时,又能获得工件表面的光洁度跟硬度。镀锌比较便宜,只能起到防锈作用,还有提高表面的光洁度!

网友:
楼主应该完全不是搞机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