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零件哪位加工过

楼主(2012-10-27):
如图
用什么机床加工效率最高?
多少钱一件合适?

网友:
没做过,好像不难吧

网友:
如果只是用棒材加工圆柱的话,直接用车床就好了嘛,对刀具要求稍高。
如果棒材也要自己做的话,要不要试试粉末冶金,反正对性能也没什么要求。
我没记错的话要3块左右一个。

网友:
这个公差其实铸造也差不多了,不过那么小个估计铸造有难度吧

网友:
最近网络抽风,三连了

网友:
买成型材料有专用方型夹头买这个很好做

网友:
走心机可以做。 订专用材料,和夹具

网友:
没什么难度啊,

网友:
这个东西最好用冷拉不锈钢做,那8×8的方就不用加工并且能达到尺寸精度,车的话最好用仪表车床俗称手扳机的做,又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