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路不平衡,求解

楼主(2012-10-27):
如上图所示,,两油缸支撑的重量有时A油缸和B油缸相差达到500KG,
在加同步阀后油缸上升保持同步,但在泵站停止工作后,由于A和B油缸压力不一样,
导致A与B油缸出现高低来保持油路的压力一致。
问题一:如何保持泵站停机后,A和B油缸高度一致?
小弟在平阀阀后加多一电磁阀如图2所示,(效果不错但考虑到电磁阀的可靠性和成本有点高,同步阀是进口件)
图一中还有问题二:就是两油缸在不平时回油同步阀的效果不明显,如何保证A和B油缸是同步下降?
液压系统小弟接触不久,在两油缸下降时想了好久,没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下降时两油缸的同步,望能得到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分流阀本身的精度就差,油缸的负载不同、速度不同,所受到的摩擦力是有差别的,加上管路、接头的阻力差异,缸体的泄漏量不同,用这种集流分流效果并不好。要解决这个,需要的成本比较高,一般我用电液比例阀来处理,油缸要带有光栅尺或者位移传感器,更好的是用伺服油缸(低摩擦油缸),伺服阀来处理,阀直接装在油缸上,缩短管路,价格比较贵,你加一个电磁阀都嫌成本高,哪怕是用这个方案更是承受不了。

油缸同步比较让人讨厌,投入成本比较高,建议尽量用电动推杆来代替油缸,除非载荷太大的

网友:
下降的时候如果不是中途停就让油缸每一次到底,如果是中途要停,建议在同步阀和油缸之间加电磁阀,(要用锥阀的电磁阀这样内泄漏少),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气动 液压,两气缸同步是不好控制的~ 我们有个设备就是两平行的气缸共用一个气路。但是不同步~设备都放锈了

网友:
建议加装平衡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流阀本身的精度就差,油缸的负载不同、速度不同,所受到的摩擦力是有差别的,加上管路、接头的阻力差异, ...

一般我用电液比例阀来处理,油缸要带有光栅尺或者位移传感器,更好的是用伺服油缸(低摩擦油缸),伺服阀来处理,阀直接装在油缸上,我见到能用得起前辈说的液压系统,大多是比较大型折弯机和剪板机,另外我选的同步阀的精度是正负3%满足我的工作要求。因为产品才卖万把来块钱,所以成本是比较重要的考滤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 液压,两气缸同步是不好控制的~ 我们有个设备就是两平行的气缸共用一个气路。但是不同步~设备都放锈了

气缸做同步更难,空气是可压缩的,如果用两气缸做同步两气缸的进气管长度要一致,另个加多一节流阀起稳压作用,小弟做了效果不错。另外国内做的同步油缸质量和精度还算不错,因为特殊原因我这不能用同步油缸,所以加同步阀。但下降不理想。

网友:
简单的双油缸折弯机和液压剪板机就是这样的液压结构,如果想要保证两个缸平衡,一般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电磁阀,不过精度差点,如果想要保住精度,我感觉还是加装光栅尺和比例阀。

网友:
在分流集流阀与液压缸之间加可调节手动节流阀,成本低但精度不高

网友(2012-12-03):
在油缸与分流阀之间加装液控单向阀、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