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流水线噪音问题

楼主(2012-10-27):
现有台3.5米长的普通皮带流水线,马达功率为0.4KW,运转起来噪音很大,自己试过马达未安装前的噪音还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安装到线体后就不知道怎么那么大的噪音?请朋友们帮找找原因?

网友A:
你马达空转怎么样?有可能是电机轴和传动轴不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马达空转怎么样?有可能是电机轴和传动轴不同轴

空转的时候声音是有(忘了说是减速比为60的马达),但是安装后就大多了。有碰到过没?

网友:
碰到过,有次是电机轴承坏啦。有时调试时是减速机轴和驱动轴不同轴。还有次是电机罩子松啦,扇叶子打罩子的声音。

网友:
关键是要确定,哪里出的噪音

网友:
同意楼上,先要找到噪音源,不然无从下手呀!

网友:
同意5楼的.先找噪声源.有时候流水线装配不好也会有噪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