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压器改装一个电磁炉,可以吗?

楼主(2012-10-27):
把变压器的线圈拆下,再拿个实心圆钢,把线绕上去。是不是可以像电磁炉那样发热。只要能烧水就行。另外,这个功率能不能大致地计算。

网友A:
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东西。电磁炉很便宜。
不知道您手头有测量电感的仪表没有。请注意,相同的线圈绕在不同形式的铁芯上,得到的电感大不相同。
绕在变压器芯这样的闭合磁路铁芯上,电感量会比绕在一截圆钢上大得多。
所以你直接把线圈换过去的结果,大概就是插电以后,得到一股浓烟和一个烧焦了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东西。电磁炉很便宜。
不知道您手头有测量电感的仪表没有。请注意,相同的线圈 ...

电磁炉买过,结果才吃了一次火锅,第二天就被没收了,学校不让用啊,楼长要上报学校,还要给记过呢。不然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呢。
如果它是绕在开磁路上呢,绕在一截圆柱铁柱上呢。以前我把变压器的铁心给拆下,然后全部朝一个方向插。发热量貌似挺大的。我闻到焦味后就给断电了。我想,如果放水里,他有良好的冷却,那线圈应该是不会烧坏的。我想用圆钢是想:线圈和电线接头处如果直接放到水里怕不安全。但变压器的铁心太小。所以拿根铁棒,长一点。这样就不会被水淹到了。

网友:
有想法,工频感应炉

网友B:
电磁炉是平面线圈,里面通过的电压和电流以及频率都是受控制的,我们放在炉子上的加热体其实就相当于变压器的铁芯,是靠铁磁体内产生的涡流来工作的,楼主的想法行不通!请多看书籍及注意安全用电!

网友:
楼上解释很正确,楼主的想法貌似电喇叭的原理,有的时候不但没发热,噪音把楼长又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是平面线圈,里面通过的电压和电流以及频率都是受控制的,我们放在炉子上的加热体其实就相当于变压器 ...

可是,把变压器的铁芯按一个方向排列,它不是发热了么。我用铁棒就是加长了长度了啊,它还是铁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东西。电磁炉很便宜。
不知道您手头有测量电感的仪表没有。请注意,相同的线圈 ...

老师表达风趣,技术精湛!!!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磁炉买过,结果才吃了一次火锅,第二天就被没收了,学校不让用啊,楼长要上报学校,还要给记过呢。不然 ...

艾玛 你太有才了!!!!你是不是因为电磁炉被没收了。不能吃火锅了,你就打算自己做个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艾玛 你太有才了!!!!你是不是因为电磁炉被没收了。不能吃火锅了,你就打算自己做个电磁炉...........

关键是电热杯电饭锅都被收了,烧水也没法烧了,天冷了,天天下去打水好麻烦。。。。这个改装只是为了烧水

网友D:
加热棒最便宜了 几元钱不怕没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棒最便宜了 几元钱不怕没收

收了也是钱啊。我改装一个阿姨估计不认识。只要她看到的时候那东西没有在工作。

网友(点评):
哈哈 伪装是硬道理 把电磁炉整个外形伪装成某种传说中的高端实验仪器 弄几个危险 辐射警告标示 让阿姨看到都小心翼翼怕弄坏了 也怕受伤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