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箱体镗孔问题

楼主(2012-10-27):
箱体上有两个孔,那个大孔和94左边的端面能用镗床加工么,如果能加工需要什么样的刀具?箱体的盖子可以拿掉。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吧,上车床吧

网友(点评):
这是箱体,不能上车床

网友:
1.焊接,堵好,重。 2.如果小不太多敲击延展,重。可能的话。 3.报废,重做。

网友B:
可不可以用不同规格的镗刀一点一点的镗起来,或者用铣刀把大部分铣了,深度铣到位,然后直径留点量镗到位。

网友C:
有完整图纸吗
看上面是没问题的
94的端面可以用平旋盘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完整图纸吗
看上面是没问题的
94的端面可以用平旋盘走刀

就是右边的那两个孔,如果右边的两个孔距离太近不好加工我可以把距离拉大些。另外平盘旋刀的精度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吧,上车床吧

我可能是误解了,吧轴承座拿下来到车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右边的那两个孔,如果右边的两个孔距离太近不好加工我可以把距离拉大些。另外平盘旋刀的精度不知道够 ...

能拉大最好,这样看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就是很耽误时间,我以前做过类似的,都是自己临时焊接的刀具

镗孔不能用平旋盘,平端面用平旋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拉大最好,这样看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就是很耽误时间,我以前做过类似的,都是自己临时焊接的刀具

 ...

我想还是把右边140放大到和左边的大孔一样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用不同规格的镗刀一点一点的镗起来,或者用铣刀把大部分铣了,深度铣到位,然后直径留点量镗到位。

也是个办法,我还想把246加工到245然后卸下来,用车床以245找正加工。

网友D:
可以镗,要是批量可以做一把镗刀,是那种可调节的

网友:
看起来像用CAXA画的吧。、、、

网友E:
镗床能干,用白钢条调节的那种刀具就行,名字我忘了。如果用普通机床,关键就是工人了。我们厂经常干这种活,熟练工人能把我进刀和转速把握好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镗,要是批量可以做一把镗刀,是那种可调节的

94左侧端面是不是必须用平盘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镗床能干,用白钢条调节的那种刀具就行,名字我忘了。如果用普通机床,关键就是工人了。我们厂经常干这种活 ...

94左侧端面是不是必须用平盘刀加工?

网友:
学习了, 对镗床不太了解, 不过如果刀具合适的话,应该能够镗出来

网友F:
镗孔没问题,一般镗刀就行,端面可以改成铣啊,镗平面时间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镗孔没问题,一般镗刀就行,端面可以改成铣啊,镗平面时间太慢

ok,明天再跟领导讨论一下,如果没问题就继续设计了。

网友:
94那个端面是起什么作用的,能否设计为台阶面,如果是挡轴承类的最好把端面宽度设计在10mm以内,这样的话用镗刀直接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G:
另外那张大图看的不清楚,楼主的设计如果从右端开始加工的话有点问题,测量246尺寸时不知道会不会很困难。

网友:
     数控镗铣床好干,246孔里面的端面可以螺旋铣,要买加长防震铣刀杆,左边的台阶面可以反刮,难度挺大,

网友:
当然可以用镗铣床镗出来,先粗镗--半精镗--精镗,精镗之前留大概0.4mm再精加工!

网友:
底部深度面可以用三面铣刀先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那张大图看的不清楚,楼主的设计如果从右端开始加工的话有点问题,测量246尺寸时不知道会不会很困难。

我准备把最右边的轴承座拉远一些

楼主:
我觉得这么加工还是困难些,等我在改改吧,改好了把图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