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曲柄滑块机构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变旋转为往复运动?

楼主(2012-10-27):
自己设计个试验台,需要推动某部件进行行程约300mm的往复运动。但是导轨两侧空间受限,无法安装150mm曲柄。请教各位机械专家,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凸轮,棘轮啥的。。。

网友(点评):
行程放在那里,用凸轮估计要比曲柄还大些。谢谢。

网友:
气动液压撒

网友(点评):
气动考虑过,但是需要滑块平稳运行。关系到后面处理数据。如果滑块是不稳定,没有重复性的,后面数据就乱套了。

网友:
丝杠

网友(点评):
丝杆正反转才能实现往复。估计不太适合。还是要感谢您。

网友A:
双向丝杆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大侠您好,请教双向螺纹两头的地方是怎么加工的?我们是两头的地方重新做个接套。

网友(点评):
N多年以前是委外加工,木有去了解加工细节。这些年木有用这类零件咯。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讲解一下双向丝杠是怎么实现转向的,没弄明白,谢谢了

网友(点评):
转向简单,只是将槽的尺寸开大一点即可

网友(点评):
大侠讲解下双向丝杠的原理啊,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点评):
老大有没有用过保险钳呢,那种双向的

网友:
普通丝杠正反转

网友:
双向油缸也可以

网友:
齿轮齿条不知适合不适合

网友:
第一:普通丝杠控制正反转。
第二:双向丝杠。
第三:双向气缸油缸
第四:单向气缸油缸加弹簧。
等等

网友(点评):
这些确实是最常用的结构。

网友(点评):
第三和第四其实就是双作用缸和单作用缸。

网友:
用拉线弹簧行吗,轮子缠绕拉线来做

网友:
同步带! 齿轮齿条都比较好!

网友(点评):
线性机械手一般都用同步带。

网友(点评):
同步带也是不错的选择啊,这点倒是没想到

网友:
赚点积分

网友:
精度要求不要高的话链条行吗

网友:
方法貌似很多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关心,特别是LIAOYAO ,谢谢。我已经在联系购买双向丝杆了。
这个方案意外的解决了我没有提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滑块的有效行程中,运动可以保持恒定速度。
如果采用曲柄滑块,还要担心补偿sin函数的问题。用了双向丝杆,运动就是线性了。

网友(点评):
论坛强大之处在于此,深刻学习了

网友(点评):
但两端部的速度不是恒定的,由正到负有一个急剧变化

网友(点评):
滑块质量不大,所以可以不用太担心冲击。两头的行程各留出余量,取中间的一部分平稳的运动即可。我装了两个光电开关,用来标记起止的位置。

网友(点评):
6个月之前来论坛的时候 就是井底之蛙 现在最大的收获 就是眼界宽了很多很多很多 论坛强大之处还不止于此 哈哈哈 赚大了 O(∩_∩)O哈哈~

网友:
曲柄滑块,加双剪叉,放大行程。

网友B:
我提供一种思路:还用曲柄滑块,比如50的曲柄,滑块行程100,然后将它放大到300.

网友:
普通丝杠控制正反转

网友:
齿条传动精度高吗?

网友:
丝杠螺母、齿轮齿条、凸轮、蜗轮蜗杆哦!!

网友:
双向螺旋往复丝杆

网友:
齿轮齿条可行?

网友C:
试试这个。

网友(点评):
很赞的一个想法啊,学习了

网友(点评):
很棒的思路!

网友(点评):
樓主貼個圖八~積分難得阿

网友:
直接上直线马达

网友:
不介意混点积分吧~~

网友:
伺服电机加丝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用普通凸轮机构就可以实现。

网友:
丝杆、齿轮齿条、凸轮。

网友:
双向丝杆螺母运动到一端后怎样切换成反向运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向丝杆

还是第一次见识双向丝杆 学习了

网友:
伺服电机加丝杠不行吗?
另外各位社友一般用什么品牌的丝杠呢?
我一般选的THK货期太长,上银的代理乱七八糟。

网友:
本人觉得用齿轮齿条的传动机构较好,空间也可以较小,上述的丝杠也不错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将曲柄安装在导轨固定板底部。然后比为应该了可以实现啊

网友:
步进电机+滚珠丝杠控制工作台,类似机床的运动

网友:
用电动推杆行不?貌似电动推杆精度不是很好。。。

网友:
用直线电机带动可以不

网友:
凸轮应该常用,比如说织机有曲轴的也有凸轮的

网友:
伺服带动丝杠

网友:
以上的方法都很好啊,方法很多种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怎么了?

网友:
可以用排线器

网友:
两个不同绕向的卷扬机套在同一根轴上,把扯出的两根钢丝绳接在滑块的两端,但是与使用丝杠一样需要电机能正反转,觉得这样不太好。

网友:
我见过使用双向液压缸的类似机构.

网友:
靠谱一点就用丝杆来做

网友:
同步带用步机电机控制
齿轮齿条,

网友:
目前我也只知道滑块导轨。。。。。继续学习中啊

网友:
就双向丝杠吧,我有几个大连产的电动剪刀,每个机器上有个自动磨刀架,这个东西就是用双向丝杠来驱动的,行程约280mm。不过负载很轻,丝杠直径约10mm。
工作时,刀片在竖直方向上作往复直线运动,该传动机构由电动机—凸轮滑块来实现,当刀片刃口不够锋利时即需要磨刀。磨刀架平时停留在刀片的最上端,砂带通过一楔块离开刀片。磨刀时,手动操作锁定离合器,然后整个刀架在双向丝杠的带动下沿着刀片向下运动,砂带离开楔块紧贴刀片进行磨削,到达最下端后丝杠自动反转(该机构不甚清楚,需要拆机查看)带动磨刀架向上运动,此时砂带仍紧贴刀片。运动到最上端,刀架会顶住离合器的另一个操纵杆,使离合器释放,砂带通过楔块释放刀片,磨刀工作结束。刀架向下运动时,人工操作释放杆,刀架随即回升,向上运动过程中,再次按下锁定杆,刀架立即下降。我觉得这个结构很巧妙,但是一直没有拆开机器看个究竟。楼主若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那玩意儿叫做自动磨刀剪裁机,服装行业普遍使用该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提供一种思路:还用曲柄滑块,比如50的曲柄,滑块行程100,然后将它放大到300.

怎么放大,还请指教啊

网友:
直接上排线器!

网友:
速度可调,行程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放大,还请指教啊

这是我比较初级的想法,可能也会占用一定空间,仅供参考。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获得匀速的运动过程,且占用空间较小,那就是电动推杆,只需买现成的产品即可。

网友:
真是学习了,很多没头绪的思路都是在这里解决的

网友:
在这里看到两向螺杆真不错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螺旋廓线圆柱凸轮机构

网友(2012-11-30):
气缸 油缸 丝杆

网友(2013-02-01):
学习了,双向丝杠是个好东西啊,这论坛真是个博大精深的地方。。。

网友:
楼主,双丝杆是有无运动图例

网友:
伺服電機~電子凸輪

网友(2014-01-05):
一个矩形框,上下两齿条,中间不完全齿轮,就OK了

网友:
双螺旋轴,水稻插秧机中移箱机构上、

网友:
环形齿条貌似是比较常见的吧,只需要一个适当的轨迹封闭齿条,加上一个支撑架保持驱动齿轮与齿条啮合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直线电机+普通丝杠,很多数控机床上就是用它来控制加工系统的前后移动。

网友:
只想起一个凸轮 感觉凸轮站的空间更大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原来招聘时出题给应聘者的题啊,可有,1 齿轮齿条,2曲柄滑块,3 卡当圆结构,4 二重连杆机构 5 凸轮顶杆结构 6 螺旋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向丝杆

学习了,双向丝杆第一次听说。

网友:
伺服电机加丝杆

网友:
这个应该有很多种方式的,我觉得楼上很多高手都给出答案了。

网友:
丝杠,凸轮

网友:
我这有一个方法拿来讨论讨论!

网友(2014-02-21):
这个经典的很,你看看!

网友:
楼上好结构,

网友:
齿轮齿条也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