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高手请进,是车床哪出毛病了?

楼主(2012-10-27):
以前车内螺纹用S1100车得好好的,现在用S900车螺纹没质量问题…打上1000就牙内发灰还有细小铁屑,象是刀后面碰到一样打回900又是好的,其他什么都没变,是车床哪出毛病了哪?

请教,谢谢。

网友A:
把刀尖中心提高点试试,再不行就改一下参数

网友B:
如果调一下转速就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是机床本身有一定的问题,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机床主轴轴承该换了,还有机床的背隙是不是也该调整了,

网友:
希望能更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刀尖中心提高点试试,再不行就改一下参数

改参数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调一下转速就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是机床本身有一定的问题,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机床主轴轴承该换了,还 ...

觉得有道理

网友(2012-11-26):
磨刀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有道理

网友:
没遇见过
考虑螺纹走刀和进给关系,调转数应该影响不大,可能是机床问题
如果不对,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