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件应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2-10-27):
此件为一斜圆锥台,材料Q235,焊接件,数量仅1件,请教各位老师,加工该件应该用什么方法较好 ,卷制还是其它的什么方法?上图

网友A:
直径方向不垂直壁板,卷有点难度。

网友B:
没有公差,可以手工敲制.

网友:
10mm 不属于钣金了吧

网友(点评):
正规的叫法应该叫冷作加工

网友C:
这是个钣金制图题,画好图裁板滚圆焊接就行了。画法:延长两边上交于一点为圆心,并以此为基准,计算φ280和φ350的周长,然后折算成角度,以192边为中心线,画两圆圆弧。连接两圆弧端线,裁料、焊接,就形成如图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钣金制图题,画好图裁板滚圆焊接就行了。画法:延长两边上交于一点为圆心,并以此为基准,计算φ280和 ...

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方向不垂直壁板,卷有点难度。

就算是直角也不好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公差,可以手工敲制.

板厚10呢,手工敲制的话,大锤也不好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钣金制图题,画好图裁板滚圆焊接就行了。画法:延长两边上交于一点为圆心,并以此为基准,计算φ280和 ...

多谢六角车老师指点,目前已放好样,下好料,关键是卷制,因为不是正圆锥台,如果用三辊卷板机靠阻铁来卷的话,口是合不上的啊,曲率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对付这种活,卷板曲率可以大一些,然后在两焊边焊上两对带孔的钢板,用拉链或其它办法收拢圆,然后在带孔钢板上用螺栓将口合严,焊好后,如不理想,可以用千斤顶从内部外顶正圆。

网友(点评):
这虽然是件粗活,但也很讲究技巧,平时要多看,见多才能识广。还有勤动手,正所谓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钣金制图题,画好图裁板滚圆焊接就行了。画法:延长两边上交于一点为圆心,并以此为基准,计算φ280和 ...

谢谢指点,明天就干这活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明天就干这活计了

展开图,

网友(点评):
大侠,按放样书上画了来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D:
六角车的展开图显然是错的,斜边和近似垂直边的宽度是不同的,我用SW画了模型,展开如下:

网友(点评):
图形规则,没标尺寸,比例是1:1的,如果有用下来看看

网友(点评):
图形不规则,呵呵

网友:
此种滚圆+焊接方式可以容易得到,只需找有经验的老铆工可以完成,只要绘制展开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角车的展开图显然是错的,斜边和近似垂直边的宽度是不同的,我用SW画了模型,展开如下:

谢谢,形状很接近,但中间应该更厚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们支招,此件已完成,采用卷,压,拉三种方法相接合,卷到一定程度后,到平台上,用丝杆和压板将小口合上,然后边压边拉,再合是大头,最后焊接,调圆

网友:
展开放样,下料,滚板机成形,组对拼焊,调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