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的程序怎么样,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么?

楼主(2012-10-27):
加工中心; (新手自己随便编的)
O3232;
T2 M6;
G90 G00 G54.1 P40 X0. Y0.;
M03 S1000;
G43 H200 Z50. M08;
G0 Z10.;
G99 G81 Z-20. R10. F800;
X20.;
X40.;
G0 Z100,;
G98 G81 Z-20.R10.F800
X60.;
X80.;
G0 Z100,;
G91 G80 G30 Z0.M09;
M05;
M30;

网友:
不怎么样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那前辈指点迷津,哪里可以改进的?谢谢

网友:
H200?不懂……还有F800,加工金属快了点。建议用G83,速度放低点。初级班水平。

网友(点评):
H200是刀补号啊,我们这加工的铝件,F值应该在什么范围?谢谢

网友:
程序编的真是不怎么样

网友:
O3232;
T2 M6;
G90 G00 G54.1 P40 X0. Y0.;
M03 S1000;
G43 H200 Z50. M08;
G99 G81 Z-20. R3. F400;
X20.;
X40.;
X60.;
X80.;
G80
G91  G30 Z0.M09;
M05;
M30

网友(点评):
是比我的好哈,以后还得多多向您学习啊!

网友:
楼上的要比楼主编的好,钻孔循环指令G82用得很到位,可课本上案例一样一样的,我正在学习编程学习了

网友(点评):
晕 ,哪有G82?

网友A:
对不起是G81我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是G81我输错了

也可以用G82的,要加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