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表中的H和A代表什么

楼主(2012-10-28):
(图片)

网友:
你可以看看文章的前面是否有符号定义说明,断章取义没法回答

网友:
同意二楼,楼主还是去看看前面的内容

网友:
应该是H和T吧

楼主:
前面定义是h前工序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t是表面缺陷

网友:
这是书本的吧?前面应该是有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