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老师帮我认识这个自动送料卡盘的原理。

楼主(2012-10-28):
我看了这个视频有段时间了,但搞不明白这个自动送料系统的原理,也不知道哪里有这个自动送料的销售。
我现在想自己投资长期生产一个Φ8mm±0.1×Φ5mm±0.1×11mm±0.1两头内外倒角的工件,外径跟内孔都得要加工取得,每天产量得12000个左右,一直想找一套全自动生产这个零件的设备。计划是买一台法兰克的数控仪表车床,再买个自动送料卡盘,和一台两头内外倒角机。貌似这样效率勉强还行。
   希望有这方面的同仁给我指点明津,或者有销售这方面的设备的厂家都可以直接联系下我;13607737313
   劳烦,劳烦。

网友A:
这种零件的加工,用单轴六角自动车床加工是最划算的了,型号C1312,新的也就几万一台,棒料全自动加工,技术工人也比较好找。再配一台小仪表车,加工另一头的内外倒角。

网友B:
仔细看它送料时中间的零件会凸起 大概的工作原理 应该是锥形加紧, 是一个锥形开槽零件与一个带锥形孔的零件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它送料时中间的零件会凸起 大概的工作原理 应该是锥形加紧, 是一个锥形开槽零件与一个带锥形孔的零件 ...

这么说就类似于弹簧夹头。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零件的加工,用单轴六角车床加工是最划算的了,型号C1312,新的也就几万一台,棒料全自动加工,技术工人 ...

效率怎么样,一分钟可以出多少个啊

网友(点评):
钢件不会超过20秒,铜件10秒左右。

网友:
走心车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