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带光栅尺加工中心更换丝杠后遇到问题

楼主(2012-10-28):
最近公司有一台带光栅的加工中心换了一条丝杠后遇到了两个问题:
1)需不需要重新调整光栅?
2)带光栅全闭环机床需不需要补偿滚珠丝械反向间隙、螺距误差?
另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全闭环是不是对机床机械精度要求比较高,如果机械精度达不到是不是
会产生振动、爬行现象?
请各位这方面有经验的大侠解一下惑,谢谢!

网友A:
肯定需要重新调整了
反间隙不需要补偿了,因为它是依赖光尺来测量和补偿的
对机床的精度可以稍微低一个等级  振动和爬行 是2个问题
振动要看情况 要你说详细
爬行是摩擦的缘故  说明还要对导轨进行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需要重新调整了
反间隙不需要补偿了,因为它是依赖光尺来测量和补偿的
对机床的精度可以稍微低一个 ...

再请教CJ0203:
1、如果需要调整的话,它需调整那些方面,意义在哪?
2、如果反向隙不用补偿的话,那螺距误差是否出不用补偿?
3、机床振动情况:机床在走圆弧形侧壁时,在固定方位会出现振纹。
请CJ0203帮一忙,谢谢!

网友(点评):
第三项我们新机床也遇到过,兄弟解决后告知下,我的理解是丝杠螺母副间隙问题,但很多机都有这问题,只能通过调整进给和转速解决。

网友:
光栅不需要调整吧,导轨及负载位置都没有变,只需要把丝杠的运动调整顺畅就好
全闭环系统只认尺,间隙及其它只会影响控制响应能力和重复性问题,

网友:
什么都不需要调整,把丝杆装好就可以了,轴承,锁紧螺母是关键,要按要求装好,扭力要合适,安装后要千分表检测机械背隙,刚性。
伺服参数可能要调整

楼主:
机床振动情况:机床在走圆弧形侧壁时,在固定方位会出现振纹。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光尺在更换丝杆的时候 螺丝应该会动的 应该要调整了 不动步需要调整

这个   3、机床振动情况:机床在走圆弧形侧壁时,在固定方位会出现振纹。 请问你说的震动的情况下是在粗加工的情况下还是在精加工的情况下? 是因为转速高引起的机床共振 还是什么情况 要说详细 包括加工的材料和切削的详细参数

网友:
你看下是圆弧的那个像限,那个角度出现振纹,你换了那条丝杆,X轴还是Y轴,不然不好判断
有条件的话用球杆仪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1、我们的机床更换了X轴丝杆 2、精加工情况下在二、三象限(45度左右)会产生振纹

另外:请问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怎么只有这两个象限有?

网友(2013-04-26):
一般情况下振纹都是由于机械部件松动或过紧引起,检查一下丝杠或导轨是否有松动

网友:
有光栅反馈的,位置反馈时以光栅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