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9的字全成了方框

楼主(2012-10-28):
如图所示。先前是好的,有一天看到说windows的字体可以放到cad里用。于是我把windows的字体全复制到cad的fonts下了。结果cad就成这样了。弄了半天没修好,只好重装,可重装了以后还是这样。蛋疼

网友:
卸载后清理磁盘,并清除原安装目录,再安装试试.

网友A:
没必要卸载,把字体都删掉,再装新字体进去就可以了,

我都是干什么类型的项目,装什么类型的字体,装多了,占空间,比如建筑字体与设备字体就完全两码事,都装也没有用途

网友(点评):
很直接\明了的方法,不过看楼主的意思有可能是找不到字体装在哪里了.不然一开始就不会重装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卸载,把字体都删掉,再装新字体进去就可以了,

我都是干什么类型的项目,装什么类型的字体,装多 ...

字体在font文件夹里,可是,我把windows的字体复制到cad里面后,他成了这样,我不知道cad是那些字体。所以也没办法恢复。于是卸了,应该卸干净了,安装目录肯定没了。我连注册表都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