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连接一般的预留长度为多少,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12-10-28):
小弟刚入行,在一次设计更改中选取连接螺栓时,不知道最优选择多长,因为不知道一般螺栓连接后的预留长度为多少。还有像GB/T5783(全螺纹)和GB/T5782(半螺纹)预留应该一样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不明白具体问的啥,是否这个?

网友:
预留(伸出)3—15不等,螺纹大则长,再就是不干涉的情况下预留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具体问的啥,是否这个?

  估计是小弟描述的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比如通过通孔将两个件固定起来,普通螺栓连接后带上螺母,从螺母的位置算起,一般要留出多长为好,像图中的D一般为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小弟描述的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比如通过通孔将两个件固定起来,普通螺栓连接后带上螺母,从螺 ...

三至五牙,保证不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小弟描述的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比如通过通孔将两个件固定起来,普通螺栓连接后带上螺母,从螺 ...

这个的话参照我给的图中a尺寸就是了。

网友:
一般2~3牙足够,留多了也浪费,但要考虑垫片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