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一个可调速度且马达可以正反转的机构所需要的电器标准配置有哪些?

楼主(2012-10-28):
如题!比如电器上需要空开吗?开关吗等?

网友:
空开是必须要的,另外可以配一个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现在已经应用非常普遍了,变频器可以实现无级变速控制和正反转控制,何时进行正反转切换看使用时的要求而定,一般可以间接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来对变频器的输入端子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