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的RG 100折弯机是不是扭轴数控折弯机呀?

楼主(2012-10-28):
厂里面用的是小日本AMADA的RG 100折弯机,
是不是数控中最低端扭轴数控呀?
如果是,那还有什么伺服形式呀?电液伺服有什么优点呀?
敬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电液伺服比较省电,,传统的折弯机时液压的,后来发展到电液伺服,其实折弯机我觉得机械补偿的好,好比amada的hds系类就不错,amada的rg系类是个老产品,但是下动时的,工人容易疲劳,而且,但是综合比较rg还是比较耐用的,但是同时也是amada当中最有老资格,但是也是他们的中低端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