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模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2-10-28):
齿轮外径为435,齿跟直径为410,齿数为67,此齿轮模数是多少?

网友:
正齿轮?斜齿轮?楼主提供的数据是测绘的?齿数再确认一下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  一般直齿(齿数(Z)+2)*模数(M)=外径

网友:
直齿:m=d/z,d为分度圆直径
斜齿:法向模数=分度圆直径*螺旋角的余玄/齿数

网友:
齿全高=齿顶高+齿根高=2.25m

网友:
虽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式,但也很受用呀

网友A:
m=6.3

网友:
我没有看到图,假设为直齿圆柱齿轮,经计算 在查机械手册 应该是6.3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3

先假设为直齿圆柱齿轮,经计算大概为6.3, 再查设计手册

网友B:
1)测绘齿轮一般齿根可靠,是由刀具根据变位系数精确形成的,齿顶园不可靠,会随机做成不同程度的下偏差,
2)模数6.35中国是没有的,是径节制,对应径节4
3)你是奇数齿,按理说齿根园无法精确测出,必须测三点用cad画量出来,不知你怎样测出来的
4)齿轮单个测风险大,成对测就把握大多了,可按照好用原则自由决定一些参数
5)多找软件算,否则太苦,易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测绘齿轮一般齿根可靠,是由刀具根据变位系数精确形成的,齿顶园不可靠,会随机做成不同程度的下偏差, ...

精辟啊!!看似简单的问题暗藏着玄机啊

网友C:
测公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公法线

测公法线的确是最严肃,最精准的方法,

网友:
赚威望,下齿轮计算软件

网友(2013-07-21):
上面帖子里展示的齿轮计算软件,在此上传,供有兴趣的弟兄把玩,

网友:
测公法线Wk+1-Wk=P  再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