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的加工余量是什么,比如φ50的外圆的加工余量为1,请问加工后的直径是多少

楼主(2012-10-28):
外圆的加工余量是什么,比如φ50的外圆的加工余量为1,请问加工后的直径是多少

网友A:
楼上答案很全面,具体楼主答案那就是50+1=51mm

网友:
哈哈,直径是50,留的余量是1,当然是51了

网友:
φ50的外圆的加工余量为1,加工后的直径是当然是49了

网友(点评):
50是净尺寸,余量应该另算。加工后是50。

网友:
赞同顶楼的!51嘛!

网友:
搞笑帖?
你是准备焊上去?

网友:
我晕,按楼主的说法我认为加工后的尺寸是50,原料是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答案很全面,具体楼主答案那就是50+1=51mm

料是φ50,求加工后的直径

网友:
我认为这个问的有问题。
如果是D50的轴。下料最好是D55左右。调质。粗车后D52。然后精车或细车。到尺寸。
楼主问的三楼回答了。那就是D50+2=52。圆的指双边量。

网友:
那就是48,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