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螺纹孔正确标注

楼主(2012-10-28):
图纸上有相同四个螺纹孔,正确标注是4×M10还是4-M10啊,还有如果是四个相同的孔是不是还是一样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都行吧,记得老师推荐用4×M10的格式,还有就是在一张图纸中只能采用一种,要么4×M10,要么4-M10,得有个统一好像。貌似也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点评):
老标准4-M,新标准4×

网友:
我也有一个疑问:比如有4个孔间距均布(假设孔距为20)一般标3×20,标注20×3(表示3个孔距皆为20)算错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点评):
GB里是数量在前面的,见过日本鬼是数量在后面的,不过尺寸前还标个P,代表距离。

网友(点评):
谢谢,以前记得好像是数量在前,表示多少个、、、、,有一次听同事说也有数量在后的,就乱了,记不清了。谢了

网友:
4×M10应该比较规范些

网友:
新标准用X,旧的用—,X后面形状与性质要求是一样的。螺纹孔的话,大小要一样,深度也要一样。不一样的分开标。

网友(点评):
"X后面形状与性质要求是一样的。螺纹孔的话,大小要一样,深度也要一样"还有这个要求吗,学习了,一些基本的东西理解的不深刻,当时老师怎么讲的都忘了.那用"4_M10"的话,有这种大小要一样,深度也要一样的意

网友(点评):
那用"4_M10"的话,有这种大小要一样,深度也要一样的意思吗,看来要好好下载个GB看看了,呵呵,现在一些东西表示不清楚了,直接上技术要求,呵呵,看来要贻笑大方了

网友:
按GB/T 16675.2-1996现行要求,正确标注是4×M10,3×20(=60)。不过GB/T 16675.2-2012即将实施,有无变动未知。

网友:
只是新旧替代,都没有错 表面粗糙度也有不一样的,轴承新旧对比

网友:
一张图用一个就好了 2 h" N# q- q& y* b.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