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0087报警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8):
在下在修一台发那科 0I-MD加工中心时,在用RS232 DNC连线, 在线加工时老是报SR0087 缓冲器溢出 。 在检查传软件设置和机床参数100.5=0后还是在报 ,让我很困惑。

机床和传输软件波特率同时改为9600或19200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传输软件用的是CIMCO Edit 4.33 ,程序可以传进机床 ,但在线加工就出现问题。

网友:
要DNC硬协议的  不要把软协议选中

楼主:
请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网友(2013-06-10):
该100#5号都解决不掉,可能是电脑侧有问题,或者是传送速度问题,你查看下com口的设置,或者添加下延时时时,具体还要根据情况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