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启动不了 望大侠赐教

楼主(2012-10-28):
各路大侠们 我的UG NX7.5为什么启动不了  安装方法都对, 就是启动不了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信息, 鼠标反应了几秒钟就不再反应了. 卸了一次重装还是这样,我真抓狂了,求前辈们赐教,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下,如何改下能让他们简单点,或快点也成,谢谢了!! 问题你把其中一个的服务器先卸载了吧按说一个行业针对不同,不会一起要你都很精通

网友A:
完全没反应吗,换个安装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反应吗,换个安装包试试

完全没反应 我连续下载UG NX6.0和UG NX7.5都一样 真蛋疼了

网友(点评):
果断从装系统了

网友:
我朋友装的时候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后来索性不装了,我估计是系统问题,你用的是win7系统吧

网友(点评):
小弟的电脑是WIN7 bit32的,我也觉得是系统问题,

网友B:
应该是系统问题,我之前的系统装UG都装不了,后来换装了个新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6.0的
注:如果打不开,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进入开始-程序-UGS NX6.0-NX6.0许可程序,打开lmtools,启动服务程序。选择Start/stop/reread,点一下Stop Server,再点Start Server,最下面一行显示Server Start Successful. 就OK,然后打开桌面NX6.0。
我的是XP系统。这么办的6.0的就能用了,不过再开机时还要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系统问题,我之前的系统装UG都装不了,后来换装了个新系统就可以了。

小弟的电脑是WIN7 bit32的,我也觉得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