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得一proe5.0的快捷键配置文件,我要的是比较全面和实用的。

楼主(2012-10-28):
说到这个快捷键,我自己也设置了一些但是不是那么的好用。希望求得一份比较好的快捷键配置文件。pro

网友:
一直用图标点的路过,,,,毕竟不是CAD,电脑的反应速度没那么快。。

网友A:
下面菜鸟小弟的config也挺烂的,凑合着用吧,呵呵,希望能有用,
drawing_text_height 5.000000
text_thickness 0.000000
text_width_factor 0.800000
broken_view_offset 1.000000
create_area_unfold_segmented YES
def_view_text_height 0.000000
def_view_text_thickness 0.000000
default_view_label_placement BOTTOM_center
detail_circle_line_style SOLIDFONT
detail_circle_note_text DEFAULT
detail_view_boundary_type CIRCLE
detail_view_circle ON
detail_view_scale_factor 2.000000
half_view_line SOLID
model_display_for_new_views FOLLOW_ENVIRONMENT
projection_type THIRD_ANGLE
show_total_unfold_seam YES
tan_edge_display_for_new_views DEFAULT
view_note STD_ANSI
view_scale_denominator 0
view_scale_format DECIMAL
crossec_arrow_length 3.000000
crossec_arrow_style TAIL_ONLINE
crossec_arrow_width 3.000000
crossec_text_place ABOVE_LINE
crossec_type OLD_STYLE
cutting_line STD_ANSI
cutting_line_adapt NO
cutting_line_segment 0.000000
def_xhatch_break_around_text NO
def_xhatch_break_margin_size 0.150000
default_show_2d_section_xhatch ASSEMBLY_AND_PART
default_show_3d_section_xhatch YES
draw_cosms_in_area_xsec NO
remove_cosms_from_xsecs TOTAL
show_quilts_in_total_xsecs NO
datum_point_shape CROSS
datum_point_size 0.312500
hidden_tangent_edges DEFAULT
hlr_for_datum_curves YES
hlr_for_pipe_solid_cl NO
hlr_for_threads YES
location_radius DEFAULT(2.)
mesh_surface_lines ON
pipe_insulation_solid_xsec NO
ref_des_display NO
show_sym_of_suppressed_weld NO
thread_standard STD_ANSI
weld_light_xsec NO
weld_solid_xsec NO
allow_3d_dimensions NO
angdim_text_orientation HORIZONTAL
associative_dimensioning YES
chamfer_45deg_leader_style STD_ASME_ANSI
chamfer_45deg_dim_text JIS
clip_diam_dimensions YES
clip_dimensions YES
clip_dim_arrow_style ARROWHEAD
default_dim_elbows YES
dim_fraction_format DEFAULT
dim_leader_length 0.500000
dim_text_gap 0.500000
dim_trail_zero_max_places same_as_dim
draft_scale 1.000000
draw_ang_units ANG_DEG
draw_ang_unit_trail_zeros YES
dual_digits_diff -1
dual_dimensioning NO
dual_dimension_brackets YES
dual_metric_dim_show_fractions NO
dual_secondary_units MM
iso_ordinate_delta NO
lead_trail_zeros STD_DEFAULT
lead_trail_zeros_scope DIMS
orddim_text_orientation PARALLEL
ord_dim_standard STD_ANSI
parallel_dim_placement ABOVE
radial_dimension_display STD_ASME
shrinkage_value_display PERCENT_SHRINK
text_orientation ISO_PARALLEL
use_major_units NO
witness_line_delta 0.125000
witness_line_offset 0.062500
default_font simfang
dim_dot_box_style DEFAULT
draw_arrow_length 5.000000
draw_arrow_style FILLED
draw_arrow_width 1.500000
draw_attach_sym_height DEFAULT
draw_attach_sym_width DEFAULT
draw_dot_diameter DEFAULT
leader_elbow_length 0.250000
leader_extension_font SOLIDFONT
set_datum_leader_length 0.375000
axis_interior_clipping NO
axis_line_offset 0.100000
circle_axis_offset 0.100000
radial_pattern_axis_circle NO
asme_dtm_on_dia_dim_gtol ON_GTOL
gtol_datum_placement_default ON_BOTTOM
gtol_datums STD_ANSI
gtol_dim_placement ON_BOTTOM
gtol_display_style STD
gtol_lead_trail_zeros SAME_AS_LEAD_TRAIL_ZEROS
new_iso_set_datums YES
set_datum_triangle_display FILLED
stacked_gtol_align YES
2d_region_columns_fit_text NO
all_holes_in_hole_table YES
dash_supp_dims_in_region YES
def_bom_balloons_attachment EDGE
def_bom_balloons_snap_lines NO
def_bom_balloons_stagger NO
def_bom_balloons_stagger_value 0.600000
def_bom_balloons_view_offset 0.800000
def_bom_balloons_edge_att_sym ARROWHEAD
def_bom_balloons_surf_att_sym INTEGRAL
min_dist_between_bom_balloons 0.800000
model_digits_in_region YES
reference_bom_balloon_text "DEFAULT"
show_cbl_term_in_region YES
show_dim_sign_in_tables YES
sort_method_in_region DELIMITED
zero_quantity_cell_format EMPTY
draw_layer_overrides_model NO
ignore_model_layer_status YES
model_grid_balloon_display YES
model_grid_balloon_size 0.200000
model_grid_neg_prefix -
model_grid_num_dig_display 0
model_grid_offset DEFAULT
model_grid_text_orientation HORIZONTAL
model_grid_text_position CENTERED
pipe_pt_line_style DEFAULT
pipe_pt_shape CROSS
pipe_pt_size DEFAULT
show_pipe_theor_cl_pts BEND_CL
blank_zero_tolerance NO
display_tol_by_1000 NO
symmetric_tol_display_standard STD_ASME
tol_display YES
tol_text_height_factor STANDARD
tol_text_width_factor STANDARD
decimal_marker COMMA_FOR_METRIC_DUAL
default_pipe_bend_note NO
drawing_units MM
harn_tang_line_display NO
line_style_standard STD_ANSI
max_balloon_radius 0.000000
min_balloon_radius 0.000000
node_radius DEFAULT
pos_loc_format %s%x%y, %r
sym_flip_rotated_text NO
weld_symbol_standard STD_ANSI
weld_spot_side_significant YES
yes_no_parameter_display TRUE_FALSE
mapkey x ~ Command `ProCmdFtRevolve`;
mapkey b ~ Command `ProCmdSketDimension` 1;
mapkey b ~ Command `ProCmdSketDimension` 1;
mapkey c ~ Command `ProCmdDatumSketCurve` ;\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PHTLeft.AssyTree`1  `node6`;\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Odui_Dlg_00` `stdbtn_1`;
mapkey l ~ Command `ProCmdFtExtrude`;
mapkey s ~ Command `ProCmdEditDelSeg` 1;
mapkey 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Point` 1;
mapkey q ~ Command `ProCmdSketRectangle` 1;
mapkey y ~ Command `ProCmdSketConstrain` 1;
mapkey z ~ Command `ProCmdSketLine` 1;
mapkey w ~ Command `ProCmdSketCircular` 1;
mapkey k ~ Command `ProCmdHole`;
mapkey a ~ Activate `main_dlg_cur` `tbLines` `ProCmdSketCenterline.tbLine`;\
mapkey(continue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line` 1;
mapkey q ~ Command `ProCmdSketRectangle` 1;
mapkey x ~ Command `ProCmdFtRevolve`;
mapkey b ~ Command `ProCmdSketDimension` 1;
mapkey c ~ Command `ProCmdDatumSketCurve` ;\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PHTLeft.AssyTree`1  `node6`;\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Odui_Dlg_00` `stdbtn_1`;
mapkey l ~ Command `ProCmdFtExtrude`;
mapkey s ~ Command `ProCmdEditDelSeg` 1;
mapkey 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Point` 1;
mapkey q ~ Command `ProCmdSketRectangle` 1;
mapkey y ~ Command `ProCmdSketConstrain` 1;
mapkey z ~ Command `ProCmdSketLine` 1;
mapkey w ~ Command `ProCmdSketCircular` 1;
mapkey k ~ Command `ProCmdHole`;
mapkey a ~ Command `ProCmdDwgCrStdNewRefDim`;
mapkey e ~ Command `ProCmdDwgCrSymInstCust` ;\
mapkey(continued) ~ Trail `UI Desktop` `UI Desktop` `DLG_PREVIEW_POST` `file_open`;
mapkey a ~ Command `ProCmdDwgCrStdNewRefDim`;
mapkey q ~ Command `ProCmdDwgShowErase`;
!背景色
use_pre_wildfire_color_scheme YES
system_background_color 0.000000 7.058824 19.607843
BLENDED_BACKGROUND yes
SYSTEM_TOP_BLENDING_COLOR 0.000000 36.470588 60.784314
SYSTEM_BOTTOM_BLENDING_COLOR 0.000000 6.666667 19.607843

mapkey c ~ Command `ProCmdDatumSketCurve`;
ref_des_display NO
chamfer_45deg_dim_text JIS
shrinkage_value_display PERCENT_SHRINK
use_major_units NO
default_font simfang
gtol_dim_placement ON_BOTTOM
model_grid_balloon_display YES
model_grid_neg_prefix -
display_tol_by_1000 NO
tol_display yes
harn_tang_line_display NO
display_axes no
display_coord_sys no
display_planes no
display_point_tags no
display_points no
model_note_display no
pro_unit_length unit_mm
pro_unit_mass unit_kilogram
dxf_out_drawing_scale yes
fix_autocad_iges_text_scale yes
default_draw_scale 1:1
drawing_setup_file D:\Pr\proe-system\CNS-china.dtl
angular_tol_0.0 0 0
tol_mode nominal
system_colors_file D:\Pr\proe-system\config.pro\syscol.scl
allow_confirm_window no
retain_display_memory no
prompt_on_exit no
template_drawing D:\Pr\proe-system\format_dir
template_solidpart D:\Pr\proe-system\es_solidpart.prt.9
template_designasm D:\Pr\proe-system\es-designasm.asm.5
template_sheetmetalpart D:\Pr\proe-system\es_sheetmetalprt.prt.3
pro_format_dir D:\Pr\proe-system\format_dir
pen_table_file D:\Pr\proe-system\table.pnt
pro_font_dir C:\Pr\proeWildfire 4.0\text\fonts\chinese_cn
pdf_use_pentable yes
mapkey $F2 @MAPKEY_LABEL关  闭;~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File.psh_close_win`;
mapkey $F3 @MAPKEY_LABEL打  开;\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Open.file`;
mapkey $F4 @MAPKEY_LABEL保  存;\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Save.fil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file_saveas` `OK`;
mapkey $F5 @MAPKEY_LABEL设  置;~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View`;\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Edit`;\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Activate `main_dlg_cur` `Edit.pshSetup`;
mapkey $F6 @MAPKEY_LABEL测质量;~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geometry`;\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geometry`;\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odel_mass_properties`;
mapkey $F7 @MAPKEY_LABEL测直径;~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easure_diameter`;
mapkey $F8 @MAPKEY_LABEL测距离;~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easure_distance`;
mapkey $F9 @MAPKEY_LABEL设目录;~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File.psh_working_dir`;
mapkey $F10 @MAPKEY_LABEL拭  除;~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eras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eras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erase_not_disp`;\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file_erase_nd` `ok_pb`;
mapkey $F11 @MAPKEY_LABEL删  除;~ Enter `main_dlg_cur` `EMBED_BROWSER PRINT`;\
mapkey(continued) ~ Exit `main_dlg_cur` `EMBED_BROWSER PRINT`;\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delet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delet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purge`;;
mapkey 1 @MAPKEY_LABELPurge;
mapkey $F1 @MAPKEY_LABEL新  建;~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New.file`;
auto_regen_views yes
force_wireframe_in_drawings no
linear_tol 4 0
shaded_postscript_background no
use_software_linefonts yes
plotter HP1055CM
plotter_command WINDOWS_PRINT_MANAGER
use_8_plotter_pens YES
save_objects changed
spin_center_display no
menu_translation both
mass_property_calculate automatic
use_pre_wildfire_color_scheme YES
system_background_color 0.000000 7.058824 19.607843
dxf_out_comments no
dwg_export_format 2004
mapkey r ~ Activate `main_dlg_cur` `tbLines` `ProCmdSketCenterline.tbLine`;\
mapkey(continue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line` 1;
mapkey v ~ Command `ProCmdSketReferences`;
mapkey m ~ Activate `main_dlg_cur` `chkbn.package_odui.0`1 ;\
mapkey(continued) ~ Open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
mapkey(continued) ~ Close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1  `Translate`;
mapkey x ~ Command `ProCmdFtRevolve`;
mapkey b ~ Command `ProCmdSketDimension` 1;
mapkey c ~ Command `ProCmdDatumSketCurve`;
mapkey l ~ Command `ProCmdFtExtrude`;
mapkey s ~ Command `ProCmdEditDelSeg` 1;
mapkey 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Point` 1;
mapkey q ~ Command `ProCmdDwgShowErase`;
mapkey y ~ Command `ProCmdSketConstrain` 1;
mapkey z ~ Command `ProCmdSketLine` 1;
mapkey w ~ Command `ProCmdSketCircular` 1;
mapkey k ~ Command `ProCmdHole`;
mapkey a ~ Command `ProCmdDwgCrStdNewRefDim`;
mapkey e ~ Command `ProCmdDwgCrSymInstCust` ;\
mapkey(continued) ~ Trail `UI Desktop` `UI Desktop` `DLG_PREVIEW_POST` `file_open`;
mapkey $F2 @MAPKEY_LABEL关  闭;~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File.psh_close_win`;
mapkey $F3 @MAPKEY_LABEL打  开;\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Open.file`;
mapkey $F4 @MAPKEY_LABEL保  存;\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Save.fil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file_saveas` `OK`;
mapkey $F5 @MAPKEY_LABEL设  置;~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View`;\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Edit`;\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Activate `main_dlg_cur` `Edit.pshSetup`;
mapkey $F6 @MAPKEY_LABEL测质量;~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geometry`;\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geometry`;\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odel_mass_properties`;
mapkey $F7 @MAPKEY_LABEL测直径;~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easure_diameter`;
mapkey $F8 @MAPKEY_LABEL测距离;~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easure_distance`;
mapkey $F9 @MAPKEY_LABEL设目录;~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File.psh_working_dir`;
mapkey $F10 @MAPKEY_LABEL拭  除;~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eras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eras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erase_not_disp`;\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file_erase_nd` `ok_pb`;
mapkey $F11 @MAPKEY_LABEL删  除;~ Enter `main_dlg_cur` `EMBED_BROWSER PRINT`;\
mapkey(continued) ~ Exit `main_dlg_cur` `EMBED_BROWSER PRINT`;\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delet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delet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purge`;;
mapkey 1 @MAPKEY_LABELPurge;
mapkey $F1 @MAPKEY_LABEL新  建;~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New.file`;
mapkey r ~ Activate `main_dlg_cur` `tbLines` `ProCmdSketCenterline.tbLine`;\
mapkey(continue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line` 1;
mapkey v ~ Command `ProCmdSketReferences`;
mapkey m ~ Activate `main_dlg_cur` `chkbn.package_odui.0`1 ;\
mapkey(continued) ~ Open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
mapkey(continued) ~ Close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1  `Translate`;

pro_material_dir   D:\pr\MONLibs\Materials
pro_library_dir    D:\pr\MONLibs\
pro_catalog_dir    D:\pr\MONLibs\
PROTKDAT           D:\pr\MONLibs\protk.dat
save_objects changedmapkey f ~ Command `ProCmdSketRectangle` 1;
mapkey x ~ Command `ProCmdFtRevolve`;
mapkey b ~ Command `ProCmdSketDimension` 1;
mapkey c ~ Command `ProCmdDatumSketCurve`;
mapkey l ~ Command `ProCmdFtExtrude`;
mapkey s ~ Command `ProCmdEditDelSeg` 1;
mapkey 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Point` 1;
mapkey q ~ Command `ProCmdDwgShowErase`;
mapkey y ~ Command `ProCmdSketConstrain` 1;
mapkey z ~ Command `ProCmdSketLine` 1;
mapkey w ~ Command `ProCmdSketCircular` 1;
mapkey k ~ Command `ProCmdHole`;
mapkey a ~ Command `ProCmdDwgCrStdNewRefDim`;
mapkey e ~ Command `ProCmdDwgCrSymInstCust` ;\
mapkey(continued) ~ Trail `UI Desktop` `UI Desktop` `DLG_PREVIEW_POST` `file_open`;
mapkey $F2 @MAPKEY_LABEL关  闭;~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File.psh_close_win`;
mapkey $F3 @MAPKEY_LABEL打  开;\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Open.file`;
mapkey $F4 @MAPKEY_LABEL保  存;\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Save.fil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file_saveas` `OK`;
mapkey $F5 @MAPKEY_LABEL设  置;~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View`;\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Edit`;\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Activate `main_dlg_cur` `Edit.pshSetup`;
mapkey $F6 @MAPKEY_LABEL测质量;~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geometry`;\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geometry`;\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odel_mass_properties`;
mapkey $F7 @MAPKEY_LABEL测直径;~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easure_diameter`;
mapkey $F8 @MAPKEY_LABEL测距离;~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easure_distance`;
mapkey $F9 @MAPKEY_LABEL设目录;~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File.psh_working_dir`;
mapkey $F10 @MAPKEY_LABEL拭  除;~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eras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eras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erase_not_disp`;\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file_erase_nd` `ok_pb`;
mapkey $F11 @MAPKEY_LABEL删  除;~ Enter `main_dlg_cur` `EMBED_BROWSER PRINT`;\
mapkey(continued) ~ Exit `main_dlg_cur` `EMBED_BROWSER PRINT`;\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delet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delet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purge`;;
mapkey 1 @MAPKEY_LABELPurge;
mapkey $F1 @MAPKEY_LABEL新  建;~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New.file`;
mapkey r ~ Activate `main_dlg_cur` `tbLines` `ProCmdSketCenterline.tbLine`;\
mapkey(continue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line` 1;
mapkey v ~ Command `ProCmdSketReferences`;
mapkey m ~ Activate `main_dlg_cur` `chkbn.package_odui.0`1 ;\
mapkey(continued) ~ Open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
mapkey(continued) ~ Close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1  `Translate`;
mapkey f ~ Command `ProCmdSketRectangle` 1;
mapkey x ~ Command `ProCmdFtRevolve`;
mapkey b ~ Command `ProCmdSketDimension` 1;
mapkey c ~ Command `ProCmdDatumSketCurve`;
mapkey l ~ Command `ProCmdFtExtrude`;
mapkey s ~ Command `ProCmdEditDelSeg` 1;
mapkey 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Point` 1;
mapkey q ~ Command `ProCmdDwgShowErase`;
mapkey y ~ Command `ProCmdSketConstrain` 1;
mapkey z ~ Command `ProCmdSketLine` 1;
mapkey w ~ Command `ProCmdSketCircular` 1;
mapkey k ~ Command `ProCmdHole`;
mapkey a ~ Command `ProCmdDwgCrStdNewRefDim`;
mapkey e ~ Command `ProCmdDwgCrSymInstCust` ;\
mapkey(continued) ~ Trail `UI Desktop` `UI Desktop` `DLG_PREVIEW_POST` `file_open`;
mapkey $F2 @MAPKEY_LABEL关  闭;~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File.psh_close_win`;
mapkey $F3 @MAPKEY_LABEL打  开;\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Open.file`;
mapkey $F4 @MAPKEY_LABEL保  存;\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Save.fil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file_saveas` `OK`;
mapkey $F5 @MAPKEY_LABEL设  置;~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View`;\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Edit`;\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Activate `main_dlg_cur` `Edit.pshSetup`;
mapkey $F6 @MAPKEY_LABEL测质量;~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geometry`;\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geometry`;\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odel`;\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odel_mass_properties`;
mapkey $F7 @MAPKEY_LABEL测直径;~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easure_diameter`;
mapkey $F8 @MAPKEY_LABEL测距离;~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Analysis`;\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Analysis.cas_na_measur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na_measure_distance`;
mapkey $F9 @MAPKEY_LABEL设目录;~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File.psh_working_dir`;
mapkey $F10 @MAPKEY_LABEL拭  除;~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eras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eras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erase_not_disp`;\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file_erase_nd` `ok_pb`;
mapkey $F11 @MAPKEY_LABEL删  除;~ Enter `main_dlg_cur` `EMBED_BROWSER PRINT`;\
mapkey(continued) ~ Exit `main_dlg_cur` `EMBED_BROWSER PRINT`;\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MenuBar1`1  `File`;\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delete`;\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MenuBar1`;\
mapkey(continued) ~ Close `main_dlg_cur` `File.cb_file_delete`;\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main_dlg_cur` `psh_purge`;;
mapkey 1 @MAPKEY_LABELPurge;
mapkey $F1 @MAPKEY_LABEL新  建;~ Activate `main_dlg_cur` `ProCmdModelNew.file`;
mapkey r ~ Activate `main_dlg_cur` `tbLines` `ProCmdSketCenterline.tbLine`;\
mapkey(continued) ~ Command `ProCmdSketCenterline` 1;
mapkey v ~ Command `ProCmdSketReferences`;
mapkey m ~ Activate `main_dlg_cur` `chkbn.package_odui.0`1 ;\
mapkey(continued) ~ Open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
mapkey(continued) ~ Close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
mapkey(continued) ~ Select `package_odui.0.0` `PH.motion_type_opt`1  `Translate`;
mapkey f ~ Command `ProCmdSketRectangle` 1;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A:
下面菜鸟小弟的config也挺烂的,凑合着用吧,呵呵,希望能有用,
drawing_text_height 5.000 ...

能不能把快捷键和文字说明发过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