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如何分配变位系数

楼主(2012-10-28):
变位系数的分配对齿轮的承载能力有何影响?

网友A:
参看《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齿轮传动》。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A:
参看《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齿轮传动》。

感谢推荐。

网友:
齿轮是我的弱项,得好好学学

网友:
看书《渐开线齿轮变位系数的选择》朱景梓主编。

网友(点评):
朱教授是齿轮权威,现在都去世快30年了,这本书主要是讲如何用封闭图确定变位系数的

网友(2016-04-11):
如图所示通过变位系数x可以改变渐开线齿廓的形状,一般取值从-0.5到0.7,在需要增强承载能力或轴径齿轮轴距是使用较多,对齿顶圆和齿根圆的直径影响可通过式算出
da = m * (z + 2) + 2 * x
df = m * (z - 2 * 1,25) + 2 * x
变位系数对齿根拉应力影响较大,取正值时可增强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