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IP的参数制作机械动画 ,我的小作品

楼主(2012-10-28):
       在这“论坛”里,想不到有那么多的网友喜欢动画制作,我很愿意与大家共同学习与探讨在AIP里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制作出高质量的动画作品,以便更好的展示自己的设计产品。

 上图是我最近做的一个小机械动画,我想通过它告诉大家如何用AIP的参数来做动画,没用过"参数"来做动画的朋友可能以为“参数”一定很深奥,其实当你认真看完这“帖子”之后,你是否会改变主意:“哇哈哈,AIP做动画原来是这么的简单……。(这是我发这篇帖子的最大愿望)

这个帖子是我边学边写,希望网友有问题和想法尽管提出来,我知道这里的高手很多,如有不足之处请多多包涵。

楼主:
在学参数做动画之前,首先要知道的当然是AIP里的参数在哪里调用,看看这张图片,可以发现在部件面板、零件特征、Studio面板里都有一个fx的东东,这就是我们制作动画需要用的“参数”。

   可以说fx无处不在,因为我们用的是“参数化”设计软件嘛,呵呵。

楼主:
先用参数做一个最简单的弹簧动画,体验一下用参数做动画的简单过程(在这之前不要以为只有“自适应”功能才能做)。

   1、先画一个简单的弹簧,把螺距和转数分别设为6mm和3ul,打开fx,这时可以看到这两个参数已经记录下来了。

 (看不清楚图片文字的网友请将图片另存为到你的电脑里,这样效果会好得多)

楼主:
弹簧画好后,进入Inventor Studio,用“参数动画”将螺距由6变至12mm,并设定好开始结束时间,点演示动画按钮,看看弹簧的变化,最后渲染一下就是如图效果。…… 呵呵,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A:
很好,很生动,很形象

楼主:
同样,如果螺距不变,只让其改变转数,由3ul变为6ul,则是另一种动画效果。

    特别提示:AIP是“参数化”设计软件,在所建的模型中,任何一个参数化的尺寸,都可以将其制作成动画效果……

   (希望网友花几分钟时间自己体验一下,如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以便学习做下面的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生动,很形象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上图是我刚做的,怎么样?

这个动画是用“函数”来实现的动画

当你看完函数的制作教程后,也许你会感叹,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要用那么多的“函数”才能实现,要是做一个更复杂点的呢,……不敢想像。

   其实,如果你用参数来做很简单,下面我就来说说怎样来实现这个动画吧。

楼主:
前面的动画制作步骤:

   1:建模:见上图,这个模型很简单,具体建模过程就不说了,但提示一下要点:

      a 偏移曲面距离刚好等于小轮的半径;
      b 三维草图是由曲面边缘的投影生成;
      c 设一个初始工作点,然后阵列,方向沿三维路径走,数量选2,距离越小越好,但不要为零。

    (再提示一下,看不清楚文字的可将图片存到你的电脑上,如建模过程有不明白的请说出来,我会再讲详细些的)

网友B:
pro-e sw 会点 就是不会 INVENTOR 可惜啊
貌似楼主下面几张图片都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 sw 会点 就是不会 INVENTOR 可惜啊
貌似楼主下面几张图片都看不见

不错 没什么的 INVENTOR不难 可以学学
你卡了吧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模型建好后,在零件特征的fx选中阵列工作点参数,(这里我是设距离为0.5mm),打上勾,然后进入Studio面板。

   为了说得更清楚,我做了个小动画,看看就明白。(工作点移动距离初始为0.5mm,终点为199mm),这是三维曲线的长度,不用计算,软件自动给出。

   设置完后运行一下,你会发现工作点沿着整个路径在移动,到这里,这个动画已经完成了一半工程,呵呵,是不是很简单。

今天就先讲到这,明天见。谢谢光临,多提意见。

楼主:
欢迎网友们多提问题,我会给予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 没什么的 INVENTOR不难 可以学学
你卡了吧

楼主,确实是看不见阿,不是他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好,谢谢!

版主大大 客气

网友:
这个先收藏,有时间慢慢学学...

网友(2012-11-27):
谢谢楼主喔,
呵,现在在学装配,学到动画时,
再向你请教。

网友:
只能看见第一张图呢

网友:
不错了,要学学。

网友:
似曾相识。

网友(2013-04-01):
楼主好。能不能把你这些经验,做成视频教程啊,我们系统的学习学习,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画好后,进入Inventor Studio,用“参数动画”将螺距由6变至12mm,并设定好开始结束时间,点演示动 ...

楼主你好,我用的是AIP2013 参数动画那一步我做不来能指导下么?非常感谢 我QQ:1149187003

网友(2013-05-19):
楼主,能做点这样的视频教程分享,那就太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讲得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2013-07-22):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上图是我刚做的,怎么样?

这个动画是用“函数”来实现的动画

请问楼主,这个轮子的方向沿曲线滚怎么在inventor中做到的,inventor没有沿曲线方向的阵列啊

网友:
你做的这些运动都是有参数驱动的,你知道API那东西的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