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形式的齿轮箱用脂润滑?

楼主(2012-10-28):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我们公司有台德国的设备,齿轮箱为2个锥齿传动,打开后发现为脂润滑,不知什么形式的齿轮箱用润滑油润滑?什么形式的齿轮箱用脂润滑?

网友:
一般低速重载的采用脂润滑,脂润滑时润滑脂填充量比较大,高速运转容易发热。

网友A:
低速重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速重载。

同意!润滑脂散热不好,但承载能力强

网友(2013-11-23):
适用于低速运转

网友:
低速重在的减速机,但也见过非重载的有用,主要是低速就可以用润滑脂了,应为脂类的流动性差,速度快了,油膜都没办法形成了

网友:
如果你是半密闭的齿轮箱,也可以选用润滑脂